楼主(2007-01-29):
在这里我以后陆续会将客户遇到的一些干扰现象拿出来分析,顺便讲解一些滤波器相关知识和大家对滤波器的认识误区。希望各位高手指点,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在很多人的认识中电源滤波器就是用在电源上,这是非常片面的,也许是电源滤波器这个名字的误导吧。其实电源滤波器一般是在设备的供电电网不符合设备的供电要求时候或者在设备对对电网其他设备将会产生干扰的时候才加入的。最常见的是电网的谐波对设备干扰所以才设备进线断加上防护或抑制,也有防止设备干扰同电网其他设备的,如变频器,水泵干扰其他仪器仪表或控制系统。

网友A:
感谢这个引子,希望这个楼内的讨论会继续,楼主应该立足这个基础,盖个摩天大厦。

对于一般的工厂供电系统,供电电源、干扰源(比如电焊机、高频炉、变频器传动系统等)、其他用电设备(比如办公用电、理疗仪器、教学设备、计算机网络),三者之间,需要怎样的滤波设备防护?仅在一个通道上加滤波装置,能满足EMC要求吗?其原则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应用对策呢?

期待楼主的指导性讲解。关注ing

楼主:
目前国内做滤波器的厂家也增加了不少,在中国市场上盘踞已久的是夏弗纳,应该也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他的量级很大,性能还可以,市场没有高端的。epcos据说也和中石分道扬镳了。国内的产生产品性能大家有兴趣花钱买来试试,谁家的好坏用了才知道。现在国内的很多厂商都进入和其他行业一样的竞争规则:火拼价格,降低性能。我们是增强性能不减价。所以有人说我们的产品比别人的贵,这里我解释一下。客户买滤波器是为了防护或解决干扰问题,决不是为了买个摆设。诸位说呢?

楼主:
诸位你们说说滤波器简单吗?像上图一样,太简单了。医生给你的药片简单吗?你回家也做一一个试试,能治病吗?就滤波器简不简单这个话题大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这个引子,希望这个楼内的讨论会继续,楼主应该立足这个基础,盖个摩天大厦。

对于一般的工厂供电系统,供电电源、干扰源(比如电焊机、高频炉、变频器传动系统等)、其他用电设备(比如办公用电、理疗仪器、教学设备、计算机网络),三者之间,

期待楼主的指导性讲解。关注ing
这个关系问题我用图画出来比较直接点(字迹潦草,大家就将就着吧)

需要怎样的滤波设备防护?仅在一个通道上加滤波装置,能满足EMC要求吗?其原则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应用对策呢?
防护方面有很多方法,布线和接地是最基本,一般来说布线时把动力线与采集信号线和控制信号线等弱电传输电路分线槽布,还有就是弱电信号线最好加屏蔽。如果干扰强的干扰源要注意多通道加防护,(如日系的电器,欧美的本人认为干扰相对小些)如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都加上变频专用滤波器,PLC,传感器,数控仪表等电源前端加滤波器或隔离变压器。但考虑价格及稳定性的比较可以有选择添加。

楼主(2007-03-18):
怎么就没人跟些专业的?

楼主:
前两天到济南参加了自动化展。在展会上很多客户咨询都是因为变频引起的干扰问题,我们一一作了解答,在这里我也很希望有这方面干扰的朋友可以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A:
你可以给我发一个你的滤波器选型样本电子版吗?印刷版的也可。

我的Email:kdrjl@163.com

我对滤波器很感兴趣。嘻嘻嘻。

楼主(2007-04-25):
上传个对比图。高性能就在细节体现。

网友A:
照片的3个样品怎么解释?你这个滤波器是电源滤波还是信号滤波呢?

楼主:
电源滤波器,三个中最下面的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在工艺上很讲究,高频性能非常优越。在很多人认为电感量大性能,其实大电感量就会使高频抑制下降,甚至高i频没抑制。从这三个图看,我们电感无叠扎,用高性能磁环弥补电感量偏小的不足,使这个频带上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叠扎会有漏感,会对差模有抑制,但共磨环容易饱和。

网友A(2007-06-15):
有没有变频器输入侧专用的无线电干扰滤波器呢?

楼主:
你知道是辐射干扰吗?

网友A:
我的变频器一开机,周围的计算机显示器就雪花一片,用户不干呢,非要我解决呀。我就想起了你的滤波器了,我串了西门子原装的无线电干扰滤波器,管用。但拆了,不能给他用,因为这个滤波器是做别的用的,已经有主了。嘻嘻嘻。

楼主(2007-07-27):
我们解决这样问题多了,西门子的只有单级滤波,我是三级滤波。

网友A:
楼上你这种回贴的效率太低了,一个月以后才想起了回复,太慢了。本想买你的滤波器试试,但这期间变频器的业内人士给我推荐了一些土招,开始还将信将疑,这东西行吗?可是一试,管用!兴奋。这法子太简单了。无独有偶,最近调试一台进口原装的日本的变频器交流传动系统,是AFE模式的,打开柜子,眼睛一亮,呵呵,鬼子也用这土招?
这土招便是将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缆在进柜处套上软磁体的磁环,OK了。花钱不多却非常管用。那是干扰源,就将那的输出线缆套上磁环。记住了是软磁体的。
当然,滤波器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只是为了省些成本,非万不得已,可以不考虑。因为干扰这东西很难说的,滤波器用的不恰当,不管用。还是针对系统中干扰的性质和渠道有针对性的抑制它,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