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07-01-30):
请教各位师傅
   有谁做过直流电机转子(蛙型)混合绕组
    我做了一个直流电机转子,这个转子有两套绕组。1-4层是波绕组2-3层是跌绕组,我很仔细的作了记号,相信不会错。但总装后不能启动。
    电机是“上海直流电机厂”生产的,转子46槽,换向器138片。
    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A:
   据你言.你虽没搞过.但已做过认真标注.不该有错的.如果方便的话,毫伏表量一量每换向片值是否等...转子上电后,有电磁亨声.刷架是否在换向级中线.查一查,在换向级中性线逆着运转方向适当调一调碳刷.至火花最好......////电机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