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的问题?

楼主(2007-01-30):
请问各位大侠:WINCC的最新版本是多少?另外运行版和完全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好像是6.0吧
运行版只能运行组态
完全版可以开发和运行

网友B:
WinCC的最新版本: WinCC V6.2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和完整的版本,SIMATIC WinCC V6.2替代了它的前续版本SIMATIC WinCC V6.0。可以通过从WinCC V5以及WinCC V6.0进行更新来获得SIMATIC WinCC V6.2。

网友C:
6.2 还没有中文版,中文版至少要到07年的第二季度才能推出

楼主:
对以上各位的回复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