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爆

楼主(2007-01-30):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的防爆指的是什么参数?外壳的厚度吗?有没有具体的技术要求?

网友A:
一般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是指本安防爆。传感器接线盒的材料是不绣钢的,里面的温度变送器是本安防爆的,在就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防爆型的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销售德国温度传感器的,价格在国内绝对最便宜。。。。。。  邮箱  fansanbao8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