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0):
刚刚处理完一个行车,有个现象不明白,还请多多帮忙!
按下“向上”的按钮时,行车有时候向上走,有时候不走,还有时候向下走,且刹车有很大的噪声。检查发现是接触器触点接触不好,压紧触点后,上述现象就消失了。前面两个现象我能明白,后面的现象我就不明白了,请大虾们多多指点。

网友A:
三相电机当缺相时,如果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它的旋转方向是不确定的。行车本身有下坠力,所以缺相时会往下了!

网友B:
加一句----前提是抱闸已有所松动,原因不说自己想

网友C:
支持2楼,这种情况我常遇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支持2楼,这种情况我常遇到

网友E:
楼主没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是行车本体在轨道上行走的话,那么楼主所说的第三种现象就是因为轨道倾斜,当通电往上走的时候,由于接触器未能可靠吸和,电机不转,但此时抱闸已打开,行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向下行走。如果是钩头的话,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二楼说的那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是行车本体在轨道上行走的话,那么楼主所说的第三种现象就是因为轨道倾斜,当通电往上走的时候,由于接触器未能可靠吸和,电机不转,但此时抱闸已打开,行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向下行走。如果是钩头的话,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二楼说的那样。
  一般行车都用锥形电机!

网友F:
他说的行车是做电镀用的上升下降前后走的行车。。
我认为是行车在上升时电机刹车与电机起步频率没有同步。当电机打开刹车而频率没升上去的话。电机刹车开,电机没工作所以挂钩重力作用让其挂钩先下降,等频率克服重力时行车就执行上升。。

网友E:
一般行车的行走电机都是普通电机,它的制动是靠抱闸来完成的。吊钩升降用的电机才是锥型转子电机。

网友G:
是接触器本身出毛病了,是压力不够。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和繁凡的动作接触器产生磨损,就会对接触器内部的空隙增大。增大后就会出哒哒的,就像你所说的吸合不稳定。同时行车的主电机{锥形体电机}也会出现上下不定的毛病。   这就是接触本身所在的毛病,更换一个就不对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如是上述说的差相,差相就不是没力而是很慢很慢的转动。过个几秒钟就反回正常的话也是接触器的触点受损。这也是电流太大造成坏触点。是繁凡起动带来的。

网友H(2007-07-05):
很简单,是滑下来的。

网友I:
向你们学习!向您致敬!!!!!!!!!!!

网友J(2010-11-07):
小吨位的用锥形电机,大吨位的,用绕线型电机吧,电磁抱闸是另外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