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解决[原创]

楼主(2007-01-30):
永宏plc MA的机种,单机可以实现4轴控制吗,也就是单机控制4个步进电机,每个电机的频率不是很快,10khz 就可以,高手请回复,谢谢

网友A:
MA机种可以实现4轴单相10K控制,只要速度在10K一下;MA系列Y0,Y1,Y2,Y3 为10K脉冲输出。这样4轴只能实现单相控制了。若要作4轴双相控制,建议还是使用MC机种。如下图接线:

具体请参看使用手册2的NC定位篇。

网友B:
說的不對喔!

楼主:
具体 那种方式 是单向的,那种方式是双向的,但是我在组态里面试过啊,就是单向好像也做不了4轴,请赐教怎样设置

网友C:
关于乙太网通讯的问题[求助]
关于乙太网通讯的问题
    永宏乙太网通讯模块是否仅支持CLINK永宏协议通讯,是否还支持标准MODBUS-TCP协议,我在通讯模块设定软件中没有看到是否支持的说明,仅提到可以通过CLINK在永宏PLC之间进行主从机通讯。目前我们需要PLC与PC上的组态软件在乙太网之间同讯,请教该有何种解决方案。

楼主:
您好!  永宏plce不仅支持永宏协议还支持MODBUS   协议 。如果组态软件不支持永宏协议,可以选择 MODBUS   协议 ,不过最好还是让组态软件厂家开发出永宏协议,这个比较省事,实在没有的话就选 MODBUS 吧 ,如果还有疑问请致电  北京京润和科技有限公司 -------    北方永宏代理商为您解疑  :010-51184645-602    技术部

网友C:
我请教的问题是MODBUS-TCP/IP协议方面,永宏的模块是否支持和如何设置,单就串口MODBUS协议,永宏和组台软件都没问题,可是乙太网协议方面,没有看到永宏手册上明确的说明资料,只提到CLINK指令,那不就只支持永宏的协议吗,能不能支持标准MODBUS-TCP/IP协议呢,怎么设定呢?

楼主:
老兄,有时间 加我 qq  :402350448    吧 ,你说的那个只能是用moudbus 协议,别的组态软件我不清楚,组态王只开发了永宏的串口通讯,针对以太网的你只要选一下对应的莫迪康设备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由组态软件来完成,格式按照modbus 指令要求来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