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0):
我们单位使用的是西门子MM420变频器,我想在紧急停电的情况下用蓄电池组给变频器供电启动电动机,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去做,供电电压是多少?有没有什么别的注意事项。

网友A:
什么负载性质呀?有这么重要吗?需要不间断电源?
想法真是不错,可行。蓄电池电压510-550V就行了。你需要串多少呢?体积不会很小的。还有就是,这么高的直流电压很危险,别电着人。做好防护。

楼主:
我们是锅炉上用的电动阀门,停电情况下要紧急关闭,现在供的是厂用电,停电了就工作不成,买个ups不间断电源贵的很,我就想这样处理一下,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2007-05-10):
引用 楼主:
我们是锅炉上用的电动阀门,停电情况下要紧急关闭,现在供的是厂用电,停电了就工作不成,买个ups不间断电源贵的很,我就想这样处理一下,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您这样的问题;出于安全考虑选用UPS是最稳妥而实用的方法!
欢迎登陆:www.eastups.com  令你满意!
whjiangy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