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7-01-30):
一台22KW风机采用三菱fr-F740变频器,反馈采用远传压力表YTZ-150,请问该怎样接线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要看压力表是传送的什么信号到变频器上。
很简单的~!

网友B:
远传压力表一般是电流信号,接至4---20ma的端子上即可。

网友C:
你不是有在PID控制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