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1-30):
请教:变频器应如何选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为什么若干人浏览这帖子,没有人回复,因为这种问题没有办法具体的回答你,太“泛”了,真要回答,不是一句两句话,而应当是全面分析的文章了。根据功率选,根据负载性质选,根据价格或许是性价比选,没法说。自己有基本想法后,才可以在差不多的牌子中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