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0):
大家讨论一下150平方向铜线200米内能过370A以上电流吗?最多能超多少?

楼主:
还是没人顶啊

网友A:
可以用,但不推荐用.因为150平方的铜线的安全载流量就是370A了,再考虑其他一些因素以及负载的情况的话,可能不会再有余量了,一旦发生异常情况的话电缆就有可能会过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不推荐用.因为150平方的铜线的安全载流量就是370A了,再考虑其他一些因素以及负载的情况的话,可能不会再有余量了,一旦发生异常情况的话电缆就有可能会过热.
同意看法.

楼主:
说的道是

楼主:
我有个朋友说他公司的箱变里,从总隔离到DW15的总线才是90平方(50厘米长裸线)的过了400个电流(有时450A)只是有一点发热而已。他问我这样用会有什么后果啊?已经这样用了一年了。现在也很正常!怎么解释?我也说不了,哪位能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朋友说他公司的箱变里,从总隔离到DW15的总线才是90平方(50厘米长裸线)的过了400个电流(有时450A)只是有一点发热而已。他问我这样用会有什么后果啊?已经这样用了一年了。现在也很正常!怎么解释?我也说不了,哪位能说一下?
YJV单芯电缆95平方在25℃时的载流量350A.短距离0.5米400A电流不会太热.

楼主:
那这样有是可以了。会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楼主:
还是换了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