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0):
我要怎么样在触摸屏中,加一个屏保 页面.. 30分钟后自动屏保.或者10分钟也可以..如果要进系统操作的话.就的要密码.
请高手指点一下。.交我怎么样把这个 页面加进去.....  我防止别人改我的数据..

楼主:
我的plc是 CS1G的  触摸屏是 NT631C的.

网友A:
在PLC里编段程序

楼主:
怎么编指点一下

网友B:
在屏上写一个程式,与PLC设定DM值比较,大于小于就报一个错误提示。
等于就切入你想要的画面,旁边加一个清除方式。清除DM

楼主:
我现在碰到了 了NT631C不能下载进去...那位有个类似的经历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