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eview 編程資料

楼主(2007-01-30):
求 eview 編程資料

网友A:
先确定别的地方有没有用到Y66
没有的话把所有用到Y51的地方替换为Y66就行了

网友B:
1、把Y51所有在程序里出现的都要改一下;
2、确保Y66是空闲的;

网友C:
还有要把原来在Y51上的线 接到Y66上

网友D:
确定Y66没用的情况下,可直接替换Y51

网友E:
"fx2-128 PLC Y51点不动作",先确认一下实时临控时,M451,或M651有没有动作(导通),如果上述中间继电器不动作,Y51也不动作的,但这不是Y51的问题的.

网友F:
你应该先监控下m451和m651没有动作先```````````````如果不动作就不是输出点的问题了```````````````如果有动作````````````````也要查下Y66原来有没用到````````````没用到你尽可换````````````虽然麻烦D,但系为左工作都没计啦

网友G(2007-04-10):
eview 編程資料:到 人机电子网站 下载,全免费,还有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