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0):
有一冰柜有这样子一个毛病,就是在工作运行正常中,突然间就断电了,而工作指示灯同时也无所指示。只有在一次动动调节器才能正工作。过一会儿就出现同样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手指点下,是咱回事呢?谢谢!

网友A:
你所设定的温度是多少,是不是到设定自动停,如不是自动停建议换温控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