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我第一反应是串联,但不可能.那是否是跟镇流器有关?

网友A:
请说明白点。按照你说的一般来说很少用串联来接用电器的,因为串联会降低照明度同时两个电灯来说,它两之间的电压是完全相等的,也相当是把一分东西分成平等两分,这样灯的发光度就很低了。  不可能是串联的,你说拆下一根灯管。另一根也跟着不工作。你要查下电源是不是很虚。

楼主:
没有,我们所有的日光灯都是如此

网友B:
检查一下镇流器,如果是一个那么是串联,如果是两个镇流器就是并联。我单位就有两个18W的串联电路。

网友C:
正常!他用的是一拖二的电子镇流器,还有一拖三或一拖四的(一拖四的不太多见),原因是电子镇流器的自保护,最早的一拖二镇的一只灯管坏了,那没过多久镇流器就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公司办公区用的是两根36W,一拖二的镇流器;厕所区用的是两根18W,也是一拖二的镇流器.近一段时间我们公司在搞节能,把办公区的都拆了一根灯管,正常.但厕所区18W的拆了一根后,另一根也不亮了.请问是否拆了一根灯管后,不换镇流器,没过多久镇流器就会坏?

网友D(2007-05-01):
40W镇流器可以串联2个20W日光灯

网友E:
没有办法,只有适应两个镇流器的灯管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