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我有个朋友说他公司的箱变里,从总隔离到DW15的总线才是90平方(50厘米长裸铜线)的过了400个电流(有时450A)只是有一点发热而已。他问我这样用会有什么后果啊?已经这样用了一年了。现在也很正常!怎么解释?我也说不了,哪位能说一下?

楼主:
哪位能给帮忙解释一下啊!我感觉是不是根压降会有关啊!

网友A:
YJV单芯电缆95平方在25℃时的载流量350A.短距离0.5米400A电流不会太热.

楼主:
信老师。这样有会有什么后果呢?

楼主:
还有谁能说说啊!

网友B:
发热!一方面电缆过早老化且容易引起火灾,另外导体过分氧化后,导电电阻增加,故电压有所下降!从安全方面考虑:存在隐患!从用电质量方面考虑:不提倡!

楼主:
裸线啊!也能着火吗?90平方过450能着吗?

网友C:
主要你的距离比较短,如果运行时间不是太长的话,问题不太大,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换粗一点的

网友D:
裸线,短时运行问题不太大,不过较危险,最好即早换掉

网友E:
没问题
用吧
90的裸线只要是箱变通风好,接触好过个几十个电流没什么问题

楼主:
12楼的有道理啊

网友F:
看了这些我也长了见识。

网友G:
换线了,安全第一

网友H:
应该不能,出了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I:
确实如十二楼所说的那样,因为90平方的裸铜线的安全载流量大约是360安,要是查手册的话可能比这还要大一些,所以它能通过450A的电流,散热好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接头的地方,要加强注意。

网友J:
比较同意楼上几位所言..
以前做AC4寿命实验的时候就老是在接线处出问题,短时间内可能问题不大,时间一长问题就会出来了,建议于接头处加强注意,防范未然.....

网友K:
短铜线单根架空没有问题,还可以当保险丝用,如果是电缆你老兄就有难了!!

网友L:
没必要换,这么短,稳过450A

网友M:
380V以上没问题的,短距离裸线不存在绝缘问题.只考虑通风散热.

网友N:
我想和保险丝是同一个道理!因为距离比较短,所以有一定的超载.

网友O:
距离短,应该不要紧的,
就当它是溶断器用

网友P:
无功投了多少?

网友Q:
最少也要用185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