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请教高手:
   PRO face触摸屏显示非常灰暗,调节亮度有轻微的变化,但还是无法辨认显示图型。
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是不是背光灯坏了?(使用已有三年,最近越来越严重,直到几乎看不见有显示任何图形)

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背景灯不行了;

楼主:
能修复吗?在哪里能修?我是苏州的。

网友B:
如果是灯管的问题,我可以帮你修理,QQ106748835

网友C(2007-03-11):
请问大侠,Pro face 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D:
我是苏州的,可以帮你修,13606210328

网友E:
我也是苏州的!想换找我!!我是台达和HITECH的代理

网友F(2007-04-11):
proface都是在的无锡生产的呀,我无锡是HAKKO
在日本比PROFACE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