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头带电?

楼主(2007-01-31):
很多人反应我们单位的水龙头带电`
我用电笔,万用表去测却没有电`
我认为是人体静电释放`
这样对吗?因为现在是冬天。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现像呢?

网友A:
应该是这回事的!!!

星星之子,湖南汉族,现居深圳。
现工作于星晨光电,任职市场营销经理。
喜欢网络,业余喜欢下厨做菜,哈哈。
网址:www.oneled.com
星晨光电
星星之子,湖南汉族,现居深圳。
现工作于星晨光电,任职市场营销经理。
喜欢网络,业余喜欢下厨做菜,哈哈。
星晨光电

网友B:
水龙头有电不是人体因素所至的,是有地方和水龙头处有线受潮了,连电不是很明显的。你要查查是不是有地方的线有点儿破皮了。百分百是水管有搭在电线上的可能,加上冬天冷,很容易受潮的。

网友B:
水龙头有电不是人体因素所至的,是有地方和水龙头处有线受潮了,连电不是很明显的。你要查查是不是有地方的线有点儿破皮了。百分百是水管有搭在电线上的可能,加上冬天冷,很容易受潮的。上楼同意你的说法是不对的,安常理说是有安全零线的。只要有一点漏电,漏电保护器就会动作的,

网友C:
如果是漏电的话理论上不通呀,难道水管的接地电阻比人体还大吗?难道没经过空开吗?这样漏电不跳闸吗?迷惑

网友D:
我想跟身体的关系应该是不怎么大吧,可能是那里的电线或者电源有感应电或者是少许接触了吧,空开不跳也不是很奇怪的,因为你们天气或者是它空开自身的参数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吧. 要是一两个人反映有电那是比较没事,要是多人反映肯定是有问题的了.我上次拿了一台设备要在水里作业的,设备我是手拿着的,但是我关掉它时去触摸他的机械部分时就有感觉有电的,跟我同站在水里的人有的 人摸有有的人摸没有,后来那到干燥的地方去通电后用万用表对地测他的机械部分的电压,有100来伏.

网友E:
查下是否有洗衣机或开水器如有检查1下他们是否有绝缘不好的地方

楼主:
水管是是埋地的啊`怎么查

网友F:
100%是人体静电,你问一下,肯定穿化纤内衣的人遭电得多

网友G:
一个字----查,不过如果范围很大,可以告诉你,在水龙头上接一根线,直接到地,这样就可避免触电了,不过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查出原因!

网友H:
对地漏电,应分区查.还有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