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昨晚我是干运行电工的,昨晚在去高压室抄表的时候发现其中的一路高压柜的计量柜上出现计量失压指示灯亮起来,在查了一下其上面的电压表和电流表的指示都还正常,电能表上的A相和C相的电流分别为0.4和0.3左右,在跳到电能表指示错误代码的那项为EE0000(说明并不出现有错误),但是就是出现计量失压灯亮起,后面跟凋度联系,回答调度那边挺正常的.所以也没办法采取任何措施,想请教各位这种情况是否为误报现象?还有,要是PT柜出现PT失地,或者是在雷电天气出现高压跳闸是否可以进行倒闸操作? 希望有跟我同工作性质的朋友多发表一些类似之类出现的状况和解决方法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A:
不懂,

没干过。

顶下子!

网友B:
要是PT柜出现PT失地,或者是在雷电天气出现高压跳闸可以进行倒闸操作

楼主:
那要是PT出现失地应该怎么去处理?还有能否告知一下我现在那个计量柜上的计量失压灯还是亮着的,系统从昨天到今天都还一直运行的挺正常可以确定是误报信号了,但是出现原因可能有几种情况?该怎么去复位?计量柜是不是不属于我们可以开启的?好象是电力部门才可以开启操作的是不是?至于你说的雷雨天气是可以倒闸,但是据我从安规上看到的结果是说不能操作的。

网友C:
应该是失压保险断了或接失压表坏了

楼主:
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还有  跟调度那边联系后    他们都说他们那边的都很正常
而且就象你说的那样 那么断掉之后不只是失压灯亮还出现的是失压计时间仪启动计时和警铃响起的
所以你可能不是很熟  谢谢你的关注了....

网友C:
我是不很熟,但我遇到这种情况,需要让计量中心的人来处理,你是不能自已打开的.调度那边不会管你的,因为调度只负责负控方面的事,计量柜的事他们不负责.

楼主:
恩  对   我是不能去打开的
但是你的判断我自己都把它给反驳掉   所以我想也不完全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同意我的说法吗?
那你当时出现同样的问题  你又是怎么来处理的?
还有能不能再分享些其他出现的警报的情况和解决办法吗?

网友D:
找计量中心的人来处理啊!

楼主:
恩   但是又好象看着不是真正的故障
因为电能表都还能走的好好的,还有那个计量计时仪也没进行计时
所以觉得可能是误报吧
所以都还没找计量中心的人来处理呢.

网友B:
神鸟帅至于你说的雷雨天气是可以倒闸,但是据我从安规上看到的结果是说不能操作的。规程是人制定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操作,比如输电线路是电缆,雷雨天气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是架空线,原则是不允许到,都但是如果出现故障,你能进行停电而不进行操作么

楼主:
是啊
所以了  我觉得挺矛盾的
我有考虑过到时候启动柴油发电机就是了
还有就是  除了一些常规的故障一般是怎么来处理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