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2AD

楼主(2007-01-31):
你好,我有一个压力变送器二线输出4-20mA,不知如何与FX2N-2AD连接请指教

网友A:
两条线一个接COM0,另一个接到VIN0/IIN0上就行了
可以查看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楼主:
因二线制没有电源好象不行。

网友B:
热电偶要电源吗?不是一个道理吗

楼主:
二线制电流输出4-20MA压力变送器要电源供电

楼主:
我试过按两条线一个接COM0,另一个接到VIN0/IIN0上的方法不能用

网友C:
好好看一下FX-2AD的说明;

网友D:
另外增加24V电源.
24V电源的正,接压力变送器的+引线,
压力变送器的-引线接FX2N-2AD的VIN0/IIN0.
FX2N-2AD的COM0接24V电源的负即可.

楼主:
我已试过可用只是想证实一下,谢谢xinjihua帮助

网友E:
或者24V+接VIN0/IIN0,COM0接变送器的+,变送器的-接24V-

网友F(2008-01-07):
FX2N-2AD  要接入24V VDC电源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