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大家好!我有一个压力变送器二线输出4-20mA,不知如何与FX2N-2AD连接请指教

网友A:
根据图纸形成回路就可以了

网友B:
还需要考虑供电问题.

楼主:
不知怎么接线?

网友B:
另外增加24V电源.
24V电源的正,接压力变送器的+引线,
压力变送器的-引线接FX2N-2AD的VINO/IINO.
FX2N-2AD的COMO接24V电源的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