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楼主(2007-01-31):
请问,三菱触摸屏的公用(COMMON)画面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A:
说详细些嘛

网友B:
按人机的四个角就行了

网友C:
是指系统画面吗?

网友D:
请问楼主  你要设置什么?

网友E:
触摸屏型号??"公用画面"??不明白

楼主:
f940,应该是系统画面吧,我是看他们原先的一个程序,报警信息是在COMMOM画面里面,另外,那个浮动报警是否可以设置报警的时候让信息里面的字流动显示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