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里老是烧单相马达,是不是三相不平衡,零线漂移。

楼主(2007-01-31):
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A:
你你卡一下电压啊看看是不是高啊不 就 知道了啊

网友B:
检查启动电容 看看是不是 过大

网友C:
查线虚不虚。还有就是你的用电的电压够不。电不够也会造成坏的。 你也可以这样子把负载给断了单一的试下新的马达。有可能是你的机械方面的负载过高了。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