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楼主(2007-01-31):
单相电机的碳刷有什么作用的哦,最好说的清楚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不清楚,是什么电机.

网友B(2007-03-06):
同极排斥,在电机的定子上有两个线圈行成磁场,转子上也要有磁场要和定子的磁场同极产生排斥力转子旋转,碳刷是向转子供电的。个人理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