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E9S 富士变频器

0.75KW

运转时电机震动,调到低速,可以看到电机是一格一格运转的,一转分3格

电机在机器上带皮带轮启动时,只听到咯咯咯响,电机没法运转

请问是什么原因?

紧急啊

谢谢各位朋友

我的QQ119572306

网友A:
先撤掉负载看看,好像有点卡,同时可以监控电流值。

楼主:
你好,我测试的时候就是没负载的情况就出现电机震动

从低速到高速都一样

如果运转一段时间,或许又会好了[不震了]

若断电,再测试,故障依旧,

变频器上面有3个400v 250uf的电容,测试时发现2个坏了,我换了2个400v  220uf[找不到同样体积的250uf]的,故障还是一样。

请问各位老大,是什么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