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解CFC的

楼主(2007-01-31):
大家好!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的公司做的程序是用西门子的cfc的编程语言写的,不过我的v5.3只能用LAD、STL、和FBD三种语言打开程序。我的软件根本就没有CFC的编程语言,是不是那个CFC要专门购买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确切地讲,你们公司做的程序是用西门子 PCS7编程组态.你只有 S7 v5.3是远远不够的, 要安装相应版本的 PCS7工具软件!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解答。

楼主:
想再请教一下,我现在在安装step7 .2 的时候,老是不能安完,就在要安完的时候他就说下面的不能安了,要把刚刚安的都删掉,并且cfc也装不上去,我用的windowsprofessional。照上面的说要2000。但是我以前的5.3的用professional就没有问题呀, 请教各位!!

网友A:
在安装Step7的时候, 将Windows 2000(或者XP) professional的系统语言改为"英语", 再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