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今天修一个节能灯,我先是拆下来,测了灯管是好的.我就马上给出了镇流器坏的结论.那知,换了镇流器后一通电.先是有一点亮.就是灯管有点发红.过了两秒钟镇流器就烧起来了.赶快关一看,镇流器的两个电阻烧了.又换了一个又是这样.我换了一个打新灯管就好了.我把那个灯管拆下拆看和新灯一样
  请教各位大师为什么????????

网友A:
节能灯一般是不需要镇流器的,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节能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节能灯一般是不需要镇流器的,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节能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C:
普通日光灯管配电子镇流器也属于节能灯.

网友D:
可能是灯管里的启动电容击穿了,

楼主(2007-04-19):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上了
   普通日光灯管配电子镇流器也属于节能灯.
   灯管没有电容

网友E:
电子整流器是兴起的一种高效节能产品,我不知道楼上所说的是什么规格的节能灯,从你的叙述来看就是等管的事,你是用万用表测的灯丝,看来是灯丝老化引起的。也不算什么怪事,呵呵。

网友F:
市场上的所谓节能灯,大都就是日光灯,只不过是把电子镇流器和灯管做成一体而已。

网友G:
那怎么会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