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松下A4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好后,怎么一关电又恢复默认设置?设置好后可以试验,我是改变了电子齿轮参数设置,就是改变了48,4A,4B三相参数,实验OK后想关电重新启动,发现参数又恢复到了默认值,不知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些是写了就生效的,有的是需要保存的.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和我们联系:
guoliang_s@163.com  www.awd.com.cn

网友B:
你没写入EEPROM啊,再说了一般4A的数值设为零就可以了。
WWW.EMADE.COM.CN
ZIJINGFENGZHENG@126.COM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问题已解决,是因为没有正确写入EEPROM

网友B: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大家继续交流

网友C(2007-09-04):
楼上的前辈们我想请教一下,松下A4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好后如何存入EEPROM?

网友D:
楼上的前辈们我想请教一下,松下A4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好后如何存入EEPROM?
    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网友E(2008-03-23):
我现在也是重起就回到了出厂值了,可以说上具体怎么做吗?

网友F(2011-07-19):
A4怎么回复到出厂设置呀?我晕,我在参数里找不到。什么垃圾伺服嘛

网友G(2017-11-19):
你好我有一台松下伺服器,型号MBDDT2210003,上电显示r0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帮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