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不考虑精度的话  响应速度是不是跟伺服一样的呢????响应速度是不是只跟扭矩有关呢   三相混合电机能达到20n.m 谢谢!

网友A:
响应速度不止和扭矩有关,电机本身惯量,还有什么我就说不清楚了,哈哈

网友B:
还有电机本身的刚性等原因

网友B:
一般步进电机要达到伺服电机的响应速度不大可能吧
有惯量,扭矩,刚性,矩频特性等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