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急啊!!哪位老大帮我解决一下,我用的是IBM的笔记本(3台),其中有三个FX2N的PLC就是通信不上,换用HP的,能正常连接。相同的数据线,其他的PLC连接没问题。

网友A:
你的NB是USB接口的嗎?如果是USB轉RS232數據線有安裝驅動嗎?

网友B:
需要安装USB转RS232驱动且需设置通讯端口号,如COM1...

楼主:
用USB转232的线能通信,但不能使用监视写入模式,并且不稳定。直接用COM口通信不上,30个三菱PLC中只有这3个不行。换用其他电脑通信正常。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