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1-31):
电机转速减慢,变频器频率下降的时候,变频器就跳了,是什么原因啊.4--20ma的压力变送器信号直接到变频器上,没有经过PLC,应该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吧.将减速时间改了,好象都不起什么作用,还是要跳闸

网友A:
是参数没调好吧,风机泵类有专用的变频器,其实就是曲线不同,具体搂主分析一下。

网友B:
力矩不合适吧

楼主: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430的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跳闸面板上没有显示故障代码吗?你看看你的宏设置是不是正确,泵类负载和风机类负载是不一样的设置。

网友D: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我觉得不是参数的设置问题,我想会不会是压力变送器回来的信号引起的呢,因为这套系统是压力变送器送给变频器的信号,而不是PLC直接给的,而我们另外一套系统就是压力变送器先把信号送到PLC,然后PLC再给变频器信号控制的

网友E(2007-05-08):
我想请问一下   我那变频器材出现了故障  报警器频繁报警  变频器上显示E.厂H还有个符号是口下边去一横      有人可以回答下吗?

网友F:
是过热吗

网友G: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惯性大不大.有没有外接刹车电阻?负载惯性大没装刹车电阻在减速时会出现过电压,有刹车电阻减速时间设的太短会显示减速过电流.通常变频器出现故障都会显示故障代码.查阅说明书看是属于什么故障.对症下药方能解决问题.

网友H:
变频器温度过高,检查变频器底端散热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如果正常运转,检查变频器周围是否温度过高,如果温度过高,则需增加散热空间.

网友I:
我们一般向你这样的变频器用的都是B系列的和F系列的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情况
你可以看跳的故障代码是什么,然后去解决问题

网友I:
我们一般想风机水泵用的都是F系列的或B系列的
你可以看变频器跳的故障代码是什么
然后在合理的去解决问题

网友J(2007-07-04):
给厂商打电话,告诉厂商故障後的显示就解决了。

看起来象失速,就是变频器降速太快,逆变的电压超高。
把减速时间加长试试。
如果是水泵或风机负载,先把阀门(风门)关闭,因为水或风的惯性导致变频器失速。
也可以用变频器配制动电阻解决。

网友K:
停机方式调整参数

网友L:
加制动电阻 停机方式改为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