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31):
不会有什么后果吧~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48,220说得不都是耐压等级吗?在这个等级上,是可以超一点的,但能超很多吗?标注48的你偏想着要往220上接,后果怎样,试过了才知道。

网友B:
经过同一电力系统的交流电源,零线是可以接在一起的,但火线要接在输出为48V的火线上才行

网友C:
我不认为是安全的,要是零线的总的接头断线了怎么办

网友D:
呵呵,安全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