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逆变器维修

楼主(2007-01-31):
我单位一台加工中心上的一部富士逆变平器输出电压不正长.所用模块型号富士GTR(达林顿)6DI10A---050,用同型号换了以后,输出电压还是不正常,是否是触发电路有问题?还是整流电路有问题?请赐教!
新手提问

楼主:
怎么每人帮我啊??????
现在我发现有一个电阻是一个排阻,其中有两组不正常,排阻的阻值是2W15欧姆X6,电压输出不正常是否与触发端的排阻有关????

网友A:
都有可能哟!有六组完全一样,请对比测量!想快些的话测量原模块坏了哪相,直接去查!

网友B:
根据偶的维修经验,排阻坏的情况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你把排阻拆下来量才能准确。一般可能是光耦坏了。

楼主(2007-03-19):
我已经修好..确实是排阻坏了两路,然后用分体电阻并接,故障已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