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07-01-31):
初学者,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第一个有问题拉
只要X000的常闭触点一闭合,Y000和Y001就得电
你应该把X000的常闭触点串到第一行X020和M110并的后面

网友A:
第二个你是想做一个断电延时把
你应该把X000的常闭触点串到T1的线圈之前,
否则你这个程序就是X000闭和0.1秒之后Y000就断开了

网友B:
第一个好象不太行。。死锁啦,谁也解不了谁,只能关电源
学习新技术,创造新产品

网友C:
第一段程序
初始下 m110 y0 y1 都不导通
按下 x20 m110 y0 y1 都导通
放开 x20 后 x20 m110 y0 y1 为导通状态不变
按下x0 x20 m110 y0 y1 关断
松开x0 x20 m110 y0 y1 导通

网友C:
第二段程序
你按下x0 y2 导通0.1秒关断
若按着x0 不放 y2 指示灯就会出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