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1):
我们这里部分接近开关感觉灵敏度不太高,这部分接近开关是二线制的,负载都是微型继电器,现在工作起来有时候不灵敏,我想难道是二线制接近开关的问题?不太明白,所以想了解一下二线制接近开关内部是什么结构,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我也经常这样用,来转换高低电平。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B:
两线制接近开关在导通的时候都有电压降,换三线的接近开关试试

楼主:
三线制接近开关不是通过内部三极管导通吗?不是也有电压降吗?

网友C(2007-03-14):
德国IFM公司,非常专业,有需要,可以给你资料,021-54427798-21倪先生.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能否给我发送一份那?scjt@slof.com谢谢

网友D:
接近开关电路原理一般分为两部分:
前端是距离检测模块,后级是电压比较与输出模块。
不同厂家所用的距离检测模块原理不同,后面的判断电路基本相同
灵敏度不高这与前端的检测距离模块的原理相关
可能是传感器出问题,也可能是被测体不符合标准,需要重新校准
二线制和三线制导通时都会有残余电压,一般在0.3~0.7V之间
专业研发生产传感器厂家
www.jx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