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1):
有一个正反转电路,控制用220电压,主机为100W电机,按下启动按钮漏保就跳,但直接在漏保下没事,如果控制板接其它电机,4KW,300W,均好,漏保为三相四极零线过漏保.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很急的,希望大家帮忙.多谢了.

网友A:
漏保的东西本来就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只能说明电机在漏保检测看来是有问题的,你总不能说是漏保有问题吧。

楼主:
那怎么办呢?

网友B:
测下你接的电机的绝缘合不合格

楼主:
漏保要不要换

网友C:
先检测100W电机的的绕组绝缘,再看一下你的零线有没有接电机外壳,最后换漏保.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个电机有四线,一根是零线,再换了漏保好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