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毕业设计

楼主(2007-02-01):
哪位高手告诉我三拖五变频恒压供水的方案,就是设计的要求,我好做毕业设计.

网友A:
你回去告诉老师,说现在有专门的恒压供水控制器卖

楼主:
可是我想知道这个控制过程,用plc和变频器实现的.谢谢!

网友A:
3个变频器控制5个电机嘛

网友A:
设计一个继电器转换电路不就行了嘛

楼主:
可不可以具体告诉我设计要求,相当与任务书一样.
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启动一台,什么情况下用两台,什么情况下切换,等等,怎么实现就不用了,谢谢.我做毕业设计啊,都不太会,希望大家帮我入个门!

楼主:
我本来考虑一拖三,知道老师说太简单.能不能有哪位高手向下面的那样说以下三拖五怎么实现.再加上消防系统最好.
 以3台水泵的恒压供水系统为例,系统在自动运行方式下,可编程控制器控制变频器、软启动1#泵,此时1#泵进入变频运行状态,其转速逐渐升高,当供水量Q<1/3Qmax时(Qmax为3台水泵全部工频运行时的最大流量),可编程控制器CPU根据供水量的变化自动调节1#泵的运行转速,以保证所需的供水压力。当用水量Q在1/3Qmax<Q<2/3Qmax之间时,1#泵已不能满足用户所需的用水量,这时可编程控制器发出指令将1#泵转为工频运行,并软启动2#泵,使2#泵进入变频运行工况,2#泵的运行转速由用户用水量决定,以保证供水系统最不利点所需的供水压力。当外需供水量Q为2/3Qmax<Q<Qmax时,可编程控制器发出指令再将2#泵置于工频运行状态,同时软启动3#泵进入变频运行工况,此时3#泵的运行转速由用户的用水量确定,以保证供水系统最不利点的供水压力恒定。 [/U]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我啊?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