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1):
我使用的是LG十年前生产的变频器,SV1501S3,为何变频器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啊?按理说输出不会高于输入的,是不是我哪里接线出错了?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我用到 是一般的数字万用表,直接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

网友A:
你用啥子表测的哦,你记住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

网友B:
变频输出带有偕波,数字表测不出的。用指针的试一下。

网友C:
谐波可以加滤波器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用万用表测不精确的

网友E:
普通的数字式万用表只能测正弦波,而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

另外只有一种110V输入的变频器,这种输出是220V,其它的都没有升压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用啥子表测的哦,你记住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

不是绝对的;110V输入的是可以升压的;

网友F:
大家请看清楚8楼的铭牌,然后请查阅电机拖动或者运动控制相关书籍,仔细看三相异步电机变压变频调速的控制特性曲线。就可以得到最权威的答案!
变频器输出电压为什么不参考变频器自身的测量值?个人认为问题多半出在测量仪器上!

网友G:
我觉得变频器想升压应该也不麻烦,加上环形的高频变压器就可以,关键是看实际的应用需要和厂家的想法。但多数的变频器都是没有升压的功能的,因为没有什么必要。

网友A:
8楼的这个是富士的变频器吧,我还没见过这种用途的变频器,倒像是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