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1):
我想问一下西门子s7-200中的地址是怎么定义的?
比如:DB122.DBD0
        DB122.DBX0.0
DB,DBD,DBX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先谢!

网友A:
DB是个数据存储区,具体122是一个单元,DBD0。0是第一个存储单元,我也是新手,不知道理解的对 不对。

网友B:
西门子的地址构成是这样的:
       区域.存储空间+地址
DB 表示区域为数据块   DBD表示存储空间大小为双字,即4个字节。
0代表地址   DB1.DBD0代表从DB1数据块的第一个字节0开始的4个字节,即
  DB1.DBB0,DB1.DBB1,DB1.DBB2,DB1.DBB3
你也可以看成:DB1.DBW0,DB1.DBW2组成一个DB1.DBD0
DBX代表位,一个字节有8位,所以使用DBX必须指出哪个位,所以
   DB122.DBX0.0
可以看为DB122数据块中的0字节的0位,如果是DB122.DBX0.1,那么就是第1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