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1):
我只是想用这个PLC可是加密啦
写不进去程序
我用clear清除里面程序和密码时
他也输入密码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我该怎么办?

网友A:
200的软件安装盘里有一个WIPEOUT.EXE程序,可以使200PLC恢复出厂设置,使用串口的编程电缆,然后按软件中的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也不可以硬件复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