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1):
谁能告诉我,变频器上显示的频率怎么转换成实际的电机转速? 多谢 多谢

网友A:
你应该知道转差率吧,同步转速与实际转速差和同步转速的比值。电机转速是60与输入频率的乘积然后除上电机的磁极对数,算出来的是同步转速,然后通过转速差算出实际转速。(电机铭牌上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知道转差率吧,同步转速与实际转速差和同步转速的比值。电机转速是60与输入频率的乘积然后除上电机的磁极对数,算出来的是同步转速,然后通过转速差算出实际转速。(电机铭牌上有的)
分析的头头是道,对吗?

网友C:
说明书上有参数可以改,我已经改过了,是三菱的,很简单,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