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1):
各位前辈,我刚刚接触仪表维护这个工作,对dcs与现场仪表和安全栅之间是怎样联系的不太明白 ,请指教,越具体越好,最好配有原理图。{我们的dcs是abb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08-05-12):
DCS属于控制系统,用于集中显示,分散控制,里面有很多I/O卡件,连接通过安全栅来的现场仪表信号。现场化工仪表因为需要防爆,所以连接安全栅,这样即使现场仪表故障,短路产生的火花的能量也不足点燃可燃气体。安全栅起到限流限压作用。

网友B:
楼上很详细呢,受教

网友C(2008-09-04):
基本就这意思了

网友D:
配置安全栅!主要看现场仪表类型,如果是隔爆仪表不需要配置安全栅,如果现场是本安型仪表则需要配置安全栅。

网友E(2008-11-04):
同意2楼和5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