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1):
要将BCD码在一位共阳数码管中显示出来(十六进制的,即0~F),请问可选用什么型号的BCD/七段驱动集成电路?望知道的人指点,谢谢先!

网友A:
BCD码只有0-9,到10需进位了,可用74LS247解码+趋动.以前曾做过,如有需要可留下邮箱.

网友B:
同意楼上
CMOS也有的

楼主:
谢谢lclicl兄与pqsh兄关注
原来的设备中用的是七段数码管加驱动一体化集成在一起的,型号是CL512,显示的是0~F,而它的输入端就是BCD码。现在想用分体的七段驱动和共阳数码管进行改造,诚向各位请教了。

楼主:
lclicl兄,请发一个参考
yy-1114@163.com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