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1):
segl  这个指令谁用过,四个七段数码管是怎么接线的!能不能给说下。

网友A:
7段解码,(S)的低四位指定的0-F数据解码为7段显示数据,并存到(D)。接线的话那个数码显示上应该有接线方式吧

楼主:
是这样的,你可以随便找本讲三菱PLC的的书提到 segl 指令时,都会有一个图用来解释这个指令,七段数码管四个分为一组,而且图上是用了八个输出点控制来实现这四个管子的显示。一个管子要七个输出点才能显示所有,四个管子的话要28个点才行,就算四个管子显示一样并联起来,然后再用四个点对管子导通关断闪烁显示也要11个点。
书上的例子可能有错!

楼主:
我有一本三菱的教课书是瘳常初编的,目录后面有他的联系方式,电话和伊妹 ,我发了伊妹给他,他回的是七段数码管前要加一个什么45的IC。

楼主:
应该是吧!

网友B:
能告送我伊妹吗?

网友A:
现在都是用BCD数码显示器了
基本上是不用这个指令了吧

楼主:
sankyo_feng@163.com 我的
liaosun@cqu.edu.cn 廖常初

网友C(2007-03-05):
liaosun@cq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