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2):
我 想利用编码器获得的值(当然plc和编码器处于一直工作的状态),和我想比较的值来进行比较以控制输出来起到控制的作用,有几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指导一下
1,希望将计数器里面的值能反映到现有的数码管上,线路应该怎么连接啊,怎么写程序?
2,关于频率的问题,看资料有点糊了,资料上关于频率的输入方法有四种,但是我想编码器的频率输入应该取决于外界的影响,就象把电机上安装编码器一样,电机的转速影响脉冲的输入的频率,那怎么会在写程序的时候确定什么频率输入??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采用的PLC,然后才可以用相应的功能来实现。

网友B:
问题不是太清楚.
1.编码器同时供两个?
2.PLC接入编码器只要最高频率能够接受就可以了.

楼主:
回楼上的,我就是想把测到的值反映出来,不知道具体怎么连接,关于第2点,你的意思是不是只要plc的输入频率比编码器的最大输入频率大就满足了???

网友C:
1.实时显示高速计数当前值肯定是不行的,刷新太快。只能做到间隔显示,如1S刷新一下显示。这个可以将PLC的输出位与数码管连接,通过8421码方式连接。但是这样会占用很多输出位,非常不经济。
2.PLC的采样频率高于编码器最大脉冲频率即可。注意是4倍频方式还是单相计数方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我再想问问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1s刷新一次的话,能用最节约i/o的方法来将数字显示出来吗?

网友C:
能否节约I/O需要看你的显示设备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名词不知道了,但是我可以解释一下
PLC固定几个位输出数值,然后用另外几个位来告诉显示器我现在输出的哪个位的值。
如:通道1输出8,通道2输出0,那么组合结果就是个位为8;
通道1输出4,通道2输出1,那么组合结果就是十位为4;
显示器显示的结果就应该是48。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我再想问问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1s刷新一次的话,能用最节约i/o的方法来将数字显示出来吗?
可用一种表头,2路晶体管输出可显示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