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经历,很多工程做完以后,很难收到钱.如果能在plc里设置时间限制或者运行次数,到一定时间或次数后,系统自动停机.等对方把钱付完后,再让系统动起来.
我现在要问大家的是:对方付完钱后,要让系统动起来,而本人又不用去现场的话,(不能重新更改程序),该如何实现?
    我的做法是首先设置程序运行密码,再在PLC上编制一个程序要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止运行,而解锁方法可以设置为同时接通2个输入点。

网友A:
你的苦难我们也受过啊。。拿人家钱不容得。。

你可以在现场记下一个员工的电话号码,
告诉接通哪二个输入就能开机。你告诉他是说可能哪个地方线接错了,蒙一下他。呵呵

网友B:
呵呵;不要用这种方法,不然钱可能就要不回来了;

网友A:
ZCMY
  你天天在线啊。。
  你认为怎么办啊。。
有什么高招/

网友C:
我认为最好不要停机,要让用户感到是机床出现问题了,而不是用户未付款造成,也就是说,在规定期限内可以让程序的一部分功能丧失(比如手动正常,自动没有),这样好一点,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也算了什么招啊。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
唉!~ 算了,,!~人原关系比技术还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要用这种方法,不然钱可能就要不回来了;

不要怕!就这么办!

很多国营大厂都这么干!比如说我们厂的2台压砖机供货商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E:
诚信呀.......你的设备是不是让人家挑出毛病了,多数是因为后序服务没跟上.
我遇到上海某大大电梯厂的设备加了密,运行7000次停机,其间让厂家来过2次,陆续将几台电梯解锁并告诉客户全部没有次数限制!过了半年输出出现问题(PLC小继直接控制接触器!除了主电机的接触器.)厂家来处理了;没多久又有小继出问题,厂家不来了要客户付余款;客户要求解决问题,从安装后还没验收,又出现2太机器不能工作(限用次数),4年前找到我解决限次问题;看到它的控制电路建议加中继,经过改动3年没再找过我,前些天给我来了个金猪拱门(上级奖了他一笔)....哈哈  我乐--------
说一句话:服务很重要.

网友F:
是啊,好多的时候出现工程干好了,钱收不到啊,你不给他搞好,搞得他满意,他就有理由不验收,就可以不给钱,可搞好了,还是不给钱。
在程序中做手脚,这里面有一个法律的问题,搞不好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个好办法。

网友G:
怎么说呢
只能说他们的维修人员能力不行
如果他们的维修人员都像你们一样
你怎么搞他

网友H(2007-03-06):
这么做不地道,做事应先做人。

网友I:
最好还是不要做手脚吧

网友J:
有意思
qq326852054

网友K:
这种事很难讲的!

网友L:
我给一家台湾公司做的系统是设置一计数器记录设备运行次数,比如设定50000次停机,
后来欠我2000元未给,结果有一天机器不能运行了,哈哈2000拿到手了轻松搞定

网友A:
哈哈,,,
都是人才啊,.唉.现的是这样啊!做什么都不好,,什么事都有..

网友M:
感慨颇多

网友N:
有不有维修高手愿意教咱两手的

网友O(2018-10-30):
我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我们是采购方,采购了5台冷冻机组,用一段时间后就提示故障,后来另一台也故障,然后联系厂家厂家说要花2000买他们plc,后来我把好的设备的plc替换到坏的设备上居然满血复活了,最后把plc上密码芯片拆下来,搭接个最小系统吧芯片密码读取出来了,算出plc密码 果然发现程序里边做了手脚,有个比较值一旦达到条件就跳机,后来把那段程序改掉后就可以正常开车了,现在这家设备已经被我们企业列入黑名单

网友P:
这个,直接加个GPRS无线路由就可以实现远程操作了,分分钟实现。。。不过还真没去利用它实际这样干过。主要还是看客户吧,真是无赖的那种你那样操作也不为过。

网友Q(2018-12-05):
 自己接活做项目先是收一半的钱,剩下的一半验收完成再给。验收完成不给,只有程序做手脚,到一定时间停机,触摸屏就跳转到特定画面,并提示输入密码,密码在程序里设定的。大家都闹掰了,起码自己收了一半的钱,亏了点也没有办法,谁叫自己遇人不淑。

网友R:
感觉这个方法不靠谱

网友S:
这样做的话估计以后朋友都没得做。

网友T:
引用 网友O:
我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我们是采购方,采购了5台冷冻机组,用一段时间后就提示故障,后来另一台也故障,然后联系厂家厂家说要花2000买他们plc,后来我把好的设备的plc替换到坏的设备上居然满血复活了,最后把plc上密码芯片拆下来,搭接个最小系统吧芯片密码读取出来了,算出plc密码 果然发现程序里边做了手脚,有个比较值一旦达到条件就跳机,后来把那段程序改掉后就可以正常开车了,现在这家设备已经被我们企业列入黑名单

人家加密做简单了,要是我,设置几个比较的地方,如果你不全改,判定失败就清除内存区,让你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