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2-02):
我厂里有台铣床,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启动,过几秒钟就会跳,哪位高手指教下~~~~~~~~~谢谢

楼主:
BZ快来帮我看看啊~~~~~~

楼主:
急啊~~~~~~~~~
怎么还没人来告诉我?
我量了一下,没别的地方短路,就是一启动,过个5 6秒就跳.有谁知道可能原因的,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查一下电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电机啊!!

网友C:
是总开跳还是热继跳.

网友D:
是什么跳啊  漏电开关跳的话就漏电 查电机是不是漏电 点机好的查控制线  空气开关跳可能是过载 可以把电机解除了在开机器看跳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