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2):
今天在办公室做实验,变频器为三菱A540,1.5KW,采用PU模式操作,结果启动不起来,从监视情况看启动信号已经有了,“FWD”在闪烁,但是频率就是起不来一直是0,纳闷的很,主要参数也差过了,没有问题,试过几次都是这样,后来把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以后就能正常启动了,郁闷万分,按照这样应该是哪个参数的问题导致频率信号没有进变频器,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哪个参数,有哪个前辈能告诉我下么?

另:如果变频器内部的散热风扇不运行(坏了)是不是变频器也不能启动呢?

谢谢先~!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定义起动不起来的,Few闪烁表明已经启动,至于频率是0,只是启动了但没有给定信号,不要似是而非的相互混淆。

网友B:
pu模式要按一下“run”才能启动,
散热风扇坏了也能运行,只不过会报警。

楼主:
我是用固定PU模式运行,也就是说启动信号和频率信号都是从面板给定,
设定频率为40HZ,启动频率为0.5HZ,如果正常情况下是能启动的,
当我把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以后就能启动起来了,现在我就纳闷频率信号怎么没能给进去?

楼主:
没人知道如果面板的频率信号给不进变频器是什么参数的原因么~!(除开操作模式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