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2):
看一个膨胀发电机的接线图,空开下来就接了一个控制变压器,然后再副边接其他的开停车、仪控、电磁阀等,变压器是什么作用??请问

网友A:
隔离作用.

楼主:
隔离作用?2楼的大哥能具体点吗,

网友B:
隔离作用.防止触电

网友C:
单相接地时不至于跳闸

网友D:
通俗点,你拿手摸到其中一个点,不会电死你.....

网友E:
楼上的,控制变压器不是隔离变压器,而且如果不是安全电压照样会被电死。

楼主:
我觉得也不像是隔离以便安全考虑,好像应该是变电压等级用的

网友F:
不看具体图纸谁知道啊。隔离的可能性大。

网友D:
高手大哥,我说的是摸一个点....

网友G(2007-04-07):
控制变压器就是给仪表和计量,测量设备提供电压的
有些是交流220或者380变到直流110

网友H:
隔离作用,是起到抗干扰作用

网友I:
起隔离作用就叫隔离变压器了,明明是给仪表供电的

网友J:
隔离,变压,不同的抽头不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