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2):
哪位高手请不吝赐教,这段代码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反回值是:"⊥⊥⊥⊥⊥“,但都是连在一起的,下面是代码: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Settings = "9600,e,7,1"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mdReadDO_Click()
   Dim rd As String
   Dim rdh As String
   MSComm1.InputLen = 0 '串行数据接收缓冲区初始化'
   rd$ = "0230313046363034033734"   '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读取D123开始的4个字节
   MSComm1.Output = rd$
   Delay 0.3  '延时0.1秒
   rdh$ = MSComm1.Input

End Sub

楼主:
哪位大哥伸手帮忙啊

网友A:
给我发邮件,送你一个.上位机和三菱FX PLC编程口(SC-09)通信.
可读写PLC内部各元件(X,Y,M,S,C,T,D)的状态和数值.
             chennousstar@sina.com

网友B:
MSComm1.Output = rd$
我不知道你这行是什么意思,串口发送的都是ascii码。 所以必须进行转换。

例子:从D123开始读取4个字节数据
起始位      读命令                地址位                 位数        中止位          效验
02h 30h 31h,30h,46h,36h 30h,34h  03h 37h,34h
要把这些16进制的数转化成acsii码发送出去,就可以得到返回的数据。同样返回的数据也是acsii码,也要经过转换。
更多详情请联系
北京金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010-63977182
qq:553016857
email:kingreid@kingreid.com
www.kingreid.com
薛先生

网友C:
我制作了FX2N加密盒 用途关闭FX2N 通讯口 笔记本和手编不能和PLC通讯
解密盒 用途恢复FX2N 通讯口 笔记本和手编不能和PLC通讯 24小时后自动关闭
死机盒 马上使PLC的CPU不断报错 笔记本和手编不能和PLC通讯 无法恢复
联系电话13308045087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D:
怎样解决的?能不能详细一点呢?

楼主:
Private Sub CmdReadDO_Click()
   Dim rd As String
   Dim rdh As String
   MSComm1.InputLen = 0 '串行数据接收缓冲区初始化'
   rd$ = STX+"010F604"+ETX+"74"   '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读取D123开始的4个字节
   MSComm1.Output = rd$
   Delay 0.3  '延时0.1秒
   rdh$ = MSComm1.Input

End Sub

 10F6:D123R

楼主:
0  :读命令
10F6  :D123 的地址
04     :4个字节
74     :校验和各各

网友E:
正在学习VB通讯的编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