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节能

楼主(2007-02-02):
公司提倡节能,我想将电机30KW以下改为星型接法,这些电机工作电流是额定电流的80%,改后电流下降6A,不知对电机是否有不好影响,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对电机没有影响!
就看负载是否满足启动要求?

网友B:
改星形接法后转速也会下降,负载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C:
如果其负载只有电机功率的30%,改为星型接法是节能的;40%~60%需计算才能确定;超过60%肯定不节能,而且会使电机因负荷能力小而烧毁。
30%是能否节能的转换点。

网友D:
烧毁.电容补偿

网友E(2008-10-23):
对电机进行就地无功补偿,有明显的节能效果,但补偿电容容量要根据电机工作时的实际参数选译.

网友F:
电机会发热的,严重会烧的
泡沫生产与销售